CP1H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0-02-05):
各位大师  我用过CP1L 现在用CP1H控制步进电机 其中有原点查找指令ORG  我在设置里勾选好使用原点定义操作 设好速度加速比率等 做好程序 可就是不见100.00和100.01输出脉冲,电机不动, 其他的程序能运行,请问还有哪里没弄好

网友A:
設置好之后按傳送

結束后撥掉傳輸線

關掉電源5秒后打開.

网友B:
请检查极限输入开关,是否连接,如果没连接,应该把左右极限设置成NO,PLC中默认是NC的,如果没接开关,系统始终认为极限输入动作,所以无法工作

网友C(2010-03-09):
各位老师好omron plc cp1h如何编程达到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