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实现脉冲计数?请教大家

楼主(2010-02-05):
S7-200怎么实现脉冲计数?

要测量的是个流量,流量计输出的是脉冲信号,PLC怎么计数?

网友A:
频率高的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低速的可以用普通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高的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低速的可以用普通计数器

您QQ多少啊?

网友B:
硬件上流量计输出的脉冲信号的电压是不是DC24V的,如果是就可以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端,如果是DC5V的,还要通过光耦转换才可以。然后用向导生成高速计数的子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