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0-02-05):
实际上,51单片机核心外围电路是很简单的,一个单片机+一个看门狗+一个晶振+2个磁片电容;

1. 单片机:atmel的89C51系列、winbond的78E52系列,还有philips的系列,都差不多;现在有一些有ISP(在线下载的),就更好用了;

2. 看门狗:种类很多,我常用的有max691/ca1161和DS1832等,具体看个人习惯、芯片工作电压、封装等。Max系列和DS系列,还有IMP公司的,种类很多,一般只需要有最基本的功能就可以了;原来我使用max691,但是max691比较贵,因为它有电池切换功能,后来新设计电路板,就都采用ca1161了。

很早以前的电路设计中,现在可能还有人使用,使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达成的上电复位电路;但是,这样的复位电路一个是不可靠,为什么不可靠,网络上能找得到专门论述复位电路的文章;更重要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比较容易受到干扰;没有看门狗电路是不行的,当程序跑飞时,回不来了,死在那里。

常规的做法是买一个专门的看门狗电路,完成复位电路和看门狗电路的功能。
这些芯片的资料很容易在网络上找到,通常使用百度搜索就可以了;看见有PDF的字样,就点击下载;使用网际快车flashget下载也是最好的;

这些资料通常是pdf格式的文件,所以,还需要一个pdf的阅读器。

实际上,有了百度和其它的搜索引擎,很方便下载到这些芯片的资料,比光盘还方便,不需要去到处找。

单片机和单片机抗干扰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产品是工作在干扰比较大的环境,可以试试选用不同品牌的单片机;原来我在一个光电所,做YAG激光治疗机的控制部分,脉冲激光机的电源放电的时候,能量是很大的,在采取了所有能够想到的光电隔离等措施之后,还是不行;后来,选用了intel的8031,就可以了。小声的说:当时的philips的单片机抗干扰性能是最差的,可能跟Philips主要是用在民用领域有关。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有人知道的话告诉我。

单片机的输入输出口线是最容易引进干扰的地方;在严重干扰的情况下,需要将所有的口线光电隔离。

3. 晶振:一般选用11.0592M,因为可以准确地得到9600波特率和19200波特率;也可以使用36.864M,这个频率是1.8432M的20倍,看别人的电路板上用过,我也没有用到。这2种晶振很容易买到,价钱跟12M的一样。书上说,12M的晶振也能得到9600的波特率,但是,实际用的时候,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出错一次,好像累积误差一样,比较奇怪。

即使你的单片机系统不使用RS232接口,也可以做一个Rs232,留着做测试,或者预留等等,没有坏处。除非你的单片机系统的口线不够用了。 (经验啊!)
4. 磁片电容:22pf~30pf,可以在有些书上找到什么晶振频率对应什么容量的磁片电容,但是,我都是随便拿来使用,反正在11.0592M下,都没有问题;如果你用到了更高的频率,最好还是找找资料看看。

参见以下电路图:

如果你的单片机系统没有工作,检查步骤如下:

1. 查看门狗的复位输出,可能的话在电路板上加一个LED,下拉,这样看起来就更方便;要是看门狗复位信号有,往下;

2. 查单片机,看看管脚有没有问题;一般编程器能够将程序写入,说明单片机是好的;最好手头上准备一个验证过的单片机,内部有一个简单的程序,比如,在某个口线上输出1个1秒占空比的方波等,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

加一句:设计产品时,要在关键的地方:电源、串口、看门狗的输出和输入、I/O口等加不同颜色的LED指示,便于调试;作为批量大的产品,可以去掉部分LED,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一方面是流程保密;

3. 再查磁片电容,有些瓷片电容质量不行,干脆换了;顺便说一下,换器件最好使用吸锡带,将焊盘内的锡吸干净,再将器件拔出,这样不会损伤焊盘内的过孔;再将新的瓷片电容焊接上去的时候,用万用表量量是好的再焊;

4. 最后只有换晶振了;切记要买好的晶振,有些品牌质量比较好。

5. 以上按照以上步骤检测时,将无关的外围芯片去掉;因为有一些是外围器件的故障导致单片机最小系统没有工作。

网友A(2013-07-05):
单片机工作电源。

单片机最小工作系统。

1、单片机电源可以和负载电源共用,只要电压都是稳定的5V,都可以。

但是如果单片机控制外设有的是24V电源,那毫无疑问是不能公用的。

2、单片机供电,也就是给芯片接电源的正极和负极,正极40引脚,负极20引脚。而且必须接正确。否则有时候会烧毁芯片。那个31引脚,是一个控制信号引脚。干什么用的呢?

当芯片内部有ROM程序存储器,而且单片机程序执行的时候是从片内ROM开始读程序,那么这个31引脚必须接高电位,通常我们都是接电源5V。

如果你的芯片无内部ROM,例如早起的8031,必须外部扩展ROM存程序,这时候,31必须接低电平,也就是接0V。

3、图2中,复位电路那里最好装一个开关。

网友B:
 不错,学习了,就是图没有看到 !

网友C(2015-03-26):
您的产品我们公司可以做,以下是我们的部分产品,如果有需要,请咨询:

E+H物位仪表:http://www.endress-h.com/wuwei/

E+H雷达物位计:http://www.endress-h.com/ldwj/

E+H导波雷达物位计:http://www.endress-h.com/dbldwj/

E+H机电式物位计:http://www.endress-h.com/jdswj/

E+H超声波物位计:http://www.endress-h.com/csbwj/

E+H电容式物位计:http://www.endress-h.com/drswj/

E+H静压液位计:http://www.endress-h.com/jyyj1/

E+H差压液位计:http://www.endress-h.com/cyyj/

E+H放射线物位计:http://www.endress-h.com/fsxwj/

E+H音叉料位开关:http://www.endress-h.com/yclkg/

E+H电导料位开关:http://www.endress-h.com/ddlkg/

E+H浮子开关:http://www.endress-h.com/fzkg/

E+H阻旋料位开关:http://www.endress-h.com/zxlkg/

E+H控制单元:http://www.endress-h.com/kzdy/

网友D(2015-04-27):
做什么最小系统,浪费钱和时间;

淘宝上这个迷你版很便宜了,直接可以用DC12-24V供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3550705275.38.cmwSpr&id=38313881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