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若需要用MODBUS协议怎么办

楼主(2010-02-05):
三菱FX2N若需要用MODBUS协议怎么办  用FX2N-485BD    FX2N-485ADP能不能

网友A:
貌似2系列的不支持MODBUS吧

楼主:
对:付伟 关于

貌似2系列的不支持MODBU

是啊!

网友B:
自己编。。。。。。。。。。我就编过。。

网友C:
自己编,根据MODBUS协议写,网上有FX2N相关的例程

网友D:
使用rs指令,自己编写数据校验程序,支持ASC和RTU两种格式,但要注意处理好接受数据位数,

网友E(2010-07-09):
根据MODBUS协议写就行了,CRC校验子程序写出来就好了,在这要注意仪表的地址—1或者不-1的问题,还有返回来的数据要注意

网友F(2012-02-09):
有关FX2N使用modbus的问题,程序如何编写,哪里有例程,谢谢。

网友G:
FX 2n确实不支持  FX 3u支持modbus的

实在不行用RS自己编写,难的也就是做CRC或LRC校验而已

网友H:
可以自己编啊。加我QQ675207289

网友I(2012-06-11):
FX1S FX1N FX2N都是不支持MODBUS RTU或MODBUS ASCII协议的,不过可以加485BD后,用RS指令按照MODBUS的协议规格来做,关键是CRC校验或者LRC校验,其他没什么好难的!QQ149034219
或者可以直接选择FX3G或者FX3U系列PLC,可以做MODBU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