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三星N70_plusPLC的编程软件及相关资料?

楼主(2010-02-05):
请问谁有三星N70_plusPLC的编程软件及相关资料?

网友A:
我这里有个2.21V英文,和4.0V中文的.

网友B:
我有 QQ:513301592

网友C:
你用松下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三星是照抄松下的

网友D(2010-03-16):
用FPWin  GR 2.4 就可以吧

网友D:
顺便问下各位大侠,用WINGPC4.0中文版软件  波特率最高只能设置成38400么  不能更高了吗

网友E:
软件 电缆等等都有

www.ytleader.cn

网友F(2010-05-06):
哇,这东西很老了,已经停产,估计手册很难找到,我有可是是韩文的

15Pin的编程口,我们公司有很多从韩国来的设备用的都是三星PLC,你如果有什么问题我知道的话可以帮你

我的qq号:12323558

5楼的兄弟,如果不是三星或者OEMax的NX7系列的PLC建议不要用WinGPC,很不好用,直接用松下的编程软件得了

网友G(2018-07-07):
引用 网友D:
用FPWin  GR 2.4 就可以吧

PLC类型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