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运行报Er15

楼主(2010-02-05):
求助,康沃变频器G3系列45KW运行到0.04Hz就报Er15,且能复位。驱动板和主板都是好的。模块用万用表侧着也没事。请各位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新机器!参数复位一下试一试!如果是旧机器那就查查驱动电路316

楼主:
哎!是旧机。参数复位了,仍是不行。这机器上的驱动板和主板都放在好机器上试过了没问题。我感觉是不是电磁干扰啊。怎样解决啊?

还有那位高手知道这种机器不加模块,只给主板和驱动板家电怎样运行啊?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查一下IGBT到驱动的连接是否有开路的情况!还可以查一下快速二极管和电阻及稳压管!

网友A:
常碰到康沃报Er15,绝大部分故障都是驱动引起的!IGBT用万用表可简单检测!(短路,开路)但不够准确它的触发特性检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