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动运行时,正反转的方向怎么给定

楼主(2010-02-05):
变频器自动运行时,正反转的方向怎么给定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运行实现升降运动,升降运动的目的是保证某一变量保持不变的PID控制。现在想问一下呀,在手动时时靠给变频器正反转的段子或者地址位高电平。但是自动时给的量就是一个正负10V或者控制字2(有正负之分)的控制信号。这是是不是只要有运行信号就可以了。方向有控制信号的正负来确定。
另外,请问谁有伦茨2133IB通讯手册,我需要查看控制位的定义!伦茨9300伺服驱动器与西门子315进行porfibus通讯。谢谢

网友A:
控制一下571、572,就行了,然后吧给定改为固定给定

网友B(2010-06-02):
是西门子6SE70的变频器吗?如果是可利用X101端子实现,端子1是+24V,可利用端子5,6分别让P571=14,P572=16,利用这两个开关量的端子实现正反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