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外加编码器来给三菱伺服放大器发脉冲最多能达到多少脉冲

楼主(2010-02-05):
各位工控朋友大家好,我最近研发一台设备是用光洋的编码器来给三菱伺服放大器发脉冲,光洋编码器是增量型,集电极开路的.三菱伺服放大器是J2S的,在发脉冲在伺服电机运转,可最多只能发15K脉冲,再多伺服电机就接收不到了,伺服电机停下了,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学会用示波器看看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楼主:
楼上的朋友,示波器我公司目前还没有,我想问下这种工作方式用过没,如果用过是哪种品牌编码器,同时也谢谢楼上朋友的建议,我会想办法借用示波器测试下的

网友B:
还是你们的造尺设备么?你们的设备还是蛮有意思的。

其实你这种用法,LUST伺服也做过这个试验,只是编码器不一样。 其中我想问下,你的编码器是增量型多少线的呢?转一圈多少脉冲数?你的15K脉冲是如何得来的?你现在编码器的转速多少呢?

网友C:
如果是我。我会先检查接口电压,检查参数设置,检查命令脉冲累计,检查误差值,检查历史报警。

你呢?做过了些什么?

网友D:
可最多只能发15K脉冲

你说的是脉冲数还是脉冲频率?伺服停下有没有报警?

网友E:
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没有正常输出了

网友F:
请问下楼主,编码器安装在哪里呢?是另一台电机吗?

楼主:
还是你们的造尺设备么?你们的设备还是蛮有意思的。

其实你这种用法,LUST伺服也做过这个试验,只是编码器不一样。 其中我想问下,你的编码器是增量型多少线的呢?转一圈多少脉冲数?你的15K脉冲是如何得来的?你现在编码器的转速多少呢?
踏沙行这位朋友,是增量型500线的,转一圈500脉冲,是通过伺服驱器P监视15, 在编码器上的转速30转

楼主:
如果是我。我会先检查接口电压,检查参数设置,检查命令脉冲累计,检查误差值,检查历史报警。

你呢?做过了些什么?
芳季这位朋友,这些都已查过,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报警。

楼主:
可最多只能发15K脉冲

你说的是脉冲数还是脉冲频率?伺服停下有没有报警?
刘班主你好,我是伺服放大器P监视脉冲频率,到15K后脉冲频率变零,伺服电机停止,没有报警。我用同光洋的两个都是新的,出现的问题一样,确定不是编码器。我资询过三菱技术支持,他们也说不出只说这不是伺服系统

网友D:
"我用同光洋的两个都是新的,出现的问题一样,确定不是编码器。"

不一定,我觉得问题多半就是出在编码器上的。500线的编码器,信号到15K,转速也要1800rpm了。您还是确认一下,这个型号的编码器能不能在这个转速下正常工作吧。如果有示波器,就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脉冲。

网友G(2010-04-01):
差动输入500Kpps的脉冲,集电极开路输入200KPPS,我说的M2-J2S的驱动

网友G:
你可以调整下电子齿轮比

网友C:
从驱动器读出来的15K我相信不会错的了。问题确实出现在输入的问题上。有没有接错线。我任然怀疑电压等级是否相同(编码器24伏?驱动器0.8~2.5伏?)

楼主(2010-06-08):
各位工控朋友,这问题已经找到,是线路接线的,现在正常运行了。我公司做一台钢卷尺印刷机,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多谢谢了 。

网友H(2010-08-25):
各位朋友我用司电机做两台机同步运行,采集编码输入轴转速不稳,形成司服转速跳动有方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