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类型的疑问?

楼主(2010-02-05):
QCPU(QMODE),QCPU(AMODE),QnACPU,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网友:
FX2N和FX2有什么关系吗?编程软件里有FX2N,FX1N,没有FX2,,,教科书电子书都是以FX2说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
FX系列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A逐步淘汰,FX2早淘汰。

网友B:
FX2--FX2N--FX3U--FX3G
建议找相关产品的手册看,看完了应该也就能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