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UPS电源不接电池能开机吗

楼主(2010-02-06):
山特C10KS UPS电源,拿来时候是一组场效应管(4个)全部坏掉,现在换上去以后,接上市电,不开机。该机器能不能不要电池开机啊

网友A:
你看机器本身是使作的什么电压,如果跟UPS输出电压一至,可以不用UPS,直接接电源,再慢慢修.

网友B:
一般的UPS没有电池,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UPS没有电池,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山特一般型号的UPS别说没电池了,就电池电压低了的话都不能开机,在开机前UPS会进行自检。电池电压低了就会出现警报提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