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失量变频器连接PG-B2卡只有正转无法反转

楼主(2010-02-06):
安川G7变频器连接PG-B2卡电机不能反转,(SC-S1)接通,电机正转正常,如果(SC-S2)接通电机也是正转,一个恒定速度,调整速度电位器不起作用,望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你查一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参数好像正常,如果要是反转就要从高级菜单里F1-05设置1电机反转B相超前,然后把电机线任意两根对调电机就反转正常。电机线反来反去的真是麻烦,还要从菜单里设置,如果把PG-B2卡去掉,在把PG-B2卡菜单恢复过来,电机正反转正常,我用的是同步器控制给变频器的0-10V模拟信号,这个同步控制器没有负10V模拟电压输出,请问能否把这个+10V电压反着接来实行电机反转,请热心人帮忙多谢

网友B:
确定一下参数设置,我3年前在电梯维修调试时遇到过同样问题,最后通过重新设置参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