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屡烧轴承问题

楼主(2010-02-06):
涤纶短纤维生产线牵伸机,变频器驱动,电机驱动非驱动端均为绝缘轴承。传动齿轮箱采用润滑油泵喷淋润滑油方式冷却,齿轮箱内与电机转子轴相连的主轴末端轴承多次出现烧毁。低速运行振动正常,温度没有办法监测,当速度以每5HZ一档提到1200r/min以上时,运行四十分钟左右,轴承烧毁(双联轴承外侧珠子完全烧粘在轴承内沿),润滑油高温有气化现象。有哪位传动专家遇到类似情况,请指点迷津。

网友A:
该设备运行时间有多长了,可能有几个方面问题,一是运行时间长设备固定方面的问题,还有传动机构磨损方面及两个设备同心问题。二是变频器,不知你用变频器载波是否调整过。解决方法,从设备固定振动方面,二是将变频器载波进行调整,三1200转速是否是必须的,如果允许将其增大一些,或减少一些,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