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接触器时,怎么为伺服器接入线滤波器

楼主(2010-02-06):
是把入线滤波器直接接伺服器再由接触器到电网好
还是入线滤波器接到电网,然后接接触器到伺服器好?

前者好像在接触器关合振荡的过程中容易产生瞬间高压
后者是不是好些?

楼主:
没有人回答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伺服手册上一般都有这个接线说明的.

楼主:
日系的接线盒欧美的正好相反  实在搞不清楚  有没有人能从理论上分析一下?

网友A:
“日系的接线盒欧美的正好相反 实在搞不清楚 有没有人能从理论上分析一下?”

如果您要考虑接触器断开瞬间的高压,那么滤波器接在哪边,就是一个保护伺服还是保护电网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板主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