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历史信息表可以对触摸屏做操作记录吗?

楼主(2010-02-06):
      初次接触触摸屏,想让它记录设备的每一个动作。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A:
历史信息表的监控对象是具体的存储地址,触摸屏或者是PLC等控制器的地址。通过新建历史缓冲区,将操作对象的地址设置进去,可设置显示不同信息。一个历史信息表对应一个地址。具体的动作描述信息需要在组态时自己写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路过看看

内容少于10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