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中断事件6 I0.3外部输入不中断

楼主(2010-02-06):
我用的是s7200 224 CN DC的CPU , 我发脉冲控制一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直接与一个直径为100MM滚同联接,滚同带动的是一张带色标的透明膜,每发一次脉冲步进电机滚动170MM,在这170MM这间就有一个色标,这个色标是用一个OMRON 的色标电眼E3S-VS1E4 来检测,检测到的信号输入到I0.3口,程序执行中断事件6 I0.3上升沿中断,中断程序是给步进电机发送另外一串脉冲,使步进电机走从色标后的一段距离为30MM,如果色标位于170MM中间执行中断后步进电机实走的距离为85+30=115MM, 可以我现在用E3S-VS1E4这个电眼检测,有时可以跟踪,有时又不能跟踪,但是我看电眼是有信号给PLC的啊 请各位指点一下啊  我用神视的光纤FX-301也是有这个问题啊 我就把光纤的延时参数改为OF5 断开延时就可以啦

网友A:
当色标没有出现的时候,你发的脉冲应该是大于170MM的吗?

如果是小于的话就有可能没找到色标就停了。是吧。当这次的脉冲没有发完的情况下,遇到色标。那么中断程序执行了。他应该是先停止当前的脉冲串,然后再启动一个30MM行程的脉冲。是吧。

然后,我不明白跟着又发多少脉冲呢。

我估计你的程序是时序问题。

网友B:
可是是程序的问题,速度快吗?

/////////////////////////////////////////////////////

     智能马达系统

www:trinamic.com

楼主:
检测到色标前发的脉冲是170的啊 色标也一定是在170 之间的啊

我也搞不懂啊 很难理解啊

楼主:
速度是有点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