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ALARM 控件 找不到怎么办啊

楼主(2010-02-06):
    我用的是6.0 SP1    里面找不到 ALARM 控件

   以前用SP2的时候 有

   现在怎么就没有了

  是不是要重装还是什么原因啊

     我安装选择的是典型安装

网友A:
怎么会啊,就在右面的控件里面

网友B(2010-08-31):
好好熟悉一下界面,把控件都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