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电机莫名跳动问题

楼主(2010-02-06):
碰到一个问题,设备上伺服电机航空插头损坏,打算更换插头,但是相序搞乱了。出现的问题是在电机相序搞错情况下,伺服放大器上电后2--5秒内电机莫名快速动作,产生相撞事故,不知原因,望高手能帮助解答一下,(一般相序乱了放大器应该报警提示的)谢谢!

网友A:
看来是伺服电机动力电缆的相序搞错了,那很简单啊!一共不就4根线的电缆么?找准线序接上就得了,不复杂的。不行就买根新的三菱伺服电缆得了

楼主:
相序是不小心搞乱了,但伺服上电会报警,问题是上电后放大器没有报警,上电后2-5秒电机直接快速启动了,产生撞砂轮事故,希望朋友能回答一下

网友B:
一般的解法是U-红,V-白,W-黑

网友C:
速度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伺服的极限过流保护参数没有设置好,严重情况下打毁伺服控制器。正反馈会产生电机飞车无法控制有着非常的大极限电流,设置好极限电流限定可以遏制住飞车现象产生。挟制住功率模块触发脉冲,保护伺服及电机。

网友A:
伺服放大器没有报警!?那会不会是伺服放大器故障了?有同型号的换个试试

网友D:
那好简单嘛 几根线换一下  最多六次就换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