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教一下ONS和OSR的区别,谢谢

楼主(2010-02-06):
ONS可以分配一个实际的逻辑地址,而OSR不能,这样就可以用ONS分配一个地址,ONS前面的开关量再分配一个地址,可以通过ONS来比较两个开关量的逻辑关系,而OSR只能去一个开关量的上升沿地址?对吗?

网友A:
一个是输入指令,一个是输出指令

网友B(2016-06-13):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输入指令,一个是输出指令
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C(2018-11-09):
好像一个是ST中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