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一只RTD100要用什么转换器转换成4-20MA和RTD信号?

楼主(2010-02-06):
一只RTD100要用什么转换器转换成4-20MA和RTD信号?

网友A:
温度变送器可以呀,称“温变”,有固定量程的,便宜,可以用HART协议设置量程的,

贵,几千元不等,最便宜的象安徽天康的温变,有各种固定量程的,如0-400度,0-450度的,就几百元,

但精度不高;

也可以从一体化的温变上把变送器直接拆下来的。

网友A:
高精度的:    ABB  TTH200   ,支持HART协议设量程,二线制,单通道,精度0.1度;

                        ABB   TR04   固定量程,如 0-400度(ABB TR04  AH),精度0.1%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fatec.cn/shownews.asp?id=257

网友A:
国产的精度欠缺,如果要求不高,就用,价低

网友C:
模数仪表公司是专门从事这块的厂家,客户的反映一直很好,性价比很高的!我司有带HART协议的,有带PA协议的!如有需求,可以向我司询问哦!

              联系方式:029-81875371转8007  ;联系人;MR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