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应用非用直流调速不可?

楼主(2010-02-07):
本人接触伺服和变频有一段时间了,但对直流调速的应用没有接触。我相信很多传统直流调速的应用已经被矢量变频或伺服所取代,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还是看到有很多直流调速系统的存在,尤其是冶金行业。

我想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到底哪些应用是非用直流调速不可,原因又如何?

网友A:
尤其是冶金行业直流调速系统应用还很多, 主要是其低速转距大。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变频器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回收PLC LOGO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B:
设计者的习惯和消耗库存。现在变频和伺服的转矩特性与直流无异,运行费用还低。同功率的直流体积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