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KEPServer在Modbus应用上的问题!

楼主(2010-02-07):
我做的这个SACDA系统其中一部分是要通过KEPServer与现场设备进行通讯,通讯协议为Modbus Serial,通讯方式为RS422,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校验为ODD,我用了个RS422转RS232转换器与工控机连接

现在我用串口调试工具Bitboy发送信息到现场设备:

04(设备地址)03(读功能码)0000(起始地址)0001(欲读取的字的个数)845F(CRC16校验)

设备返回的信息为:

04(设备地址)03(读功能码)02(返回的字节的个数)0001(返回的信息)B584(CRC16校验)

以上信息都是跟据Modbus标准读的命令发送的,接收也都完全符合Modbus的协议标准,可是KEPServer上就是报通讯错误【****P*】

我查了一下是校验错误,可我试过偶校验和无校验,依然通讯不上,端口和地址等设置均正确,这问题非常困扰小弟,请教各位高手这问题出在哪里了,不胜感激!

网友A:
keepware是模拟器把?

楼主:
是KEPServer EX4.0 这个OPC软件,现场还有其他类型的设备用该软件都可以通讯的,唯独这个RS422,Modbus协议通讯不上

网友B:
看上去是没有问题。尝试用用TYServer试试。

详见欢迎ModbusOPCServer2.0测试

!#@$%^&*(_)&(%^*&^^

网友(2010-05-26):
3个设备分别用3个子程序来控制,程序通过OPC访问设备,设备端是485的Modbus协议,当两个子程序里同时有读写指令发出时,OPC服务器会自动避免总线冲突吗?

网友B:
实际上用一时刻你只能写一个值,所以不会有冲突的。

你可以在通讯中试试,同时写数,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TYServer在OPC信息窗口中可以看到OPC Client写信息的通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