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台PLC RS485通讯

楼主(2010-02-08):
2台台达ES系列PLC,1台PLC用RS485远程控制(距离200m)另一台PLC的Y0输出,请问要怎么做?

网友A:
用近端的这台输出MODBUS指令控制远端的PLC

网友B:
通过RS指令即可实现。

网友B:
控制Y0对应的数据是:

如果是RTU模式的话,发送以下数据【01 05 0500 FF00 8CF6 】

如果是ASCII模式的话,发送以下数据【:01 05 0500 FF00 F6 0D 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Y0对应的数据是:

如果是RTU模式的话,发送以下数据【01 05 0500 FF00 8CF6 】

如果是ASCII模式的话,发送以下数据【:01 05 0500 FF00 F6 0D 0A】

多谢lesing指点,我也在网上找到PLC的通信协议了

我再试一下

楼主:
lesing兄

用ASCII模式发送输入数据已经成功(见下图),不过从站PLC没有反应,不知为何故障?

网友C:
仅仅是一个Y0的话,不用那么费劲通讯,输出两根线过去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是一个Y0的话,不用那么费劲通讯,输出两根线过去不可以吗?

距离较远,信号容易受干扰

网友D:
请教楼主!你的这个串口调试软件是在哪儿下载安装的?还是WPL软件就有的?

楼主:
网站上下的,搜索一下就能找到,名字就是 串口调试助手,很好用,能够自动转换ASC字符和ASCII码

楼主:
主站和从站的地址分别设为k5和k2,通讯协议为h81,主站已经成功发送{:02050500FF00} 即 {3A 30 32 30 35 30 35 30 30 46 46 30 30 0D 0A ], 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从站Y0无输出,请教高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控制Y0对应的数据是:

如果是RTU模式的话,发送以下数据【01 05 0500 FF00 8CF6 】

如果是ASCII模式的话,发送以下数据【:01 05 0500 FF00 F6 0D 0A】

请问    RS 能行吗  ???     我用 modbus  都不行。。。

网友E:
请问 lesing  【:01 05 0500 FF00 F6 0D 0A】 中的   05  是什么意思??   0500 和 FF00 呢???  想不通了啊   很不解。。

求教啊~~

网友D:
如果两台不相同的PLC通过MODBUS通讯会是怎样的状况啊?有谁做过啊?

网友F:
如果两台不相同的PLC通过MODBUS通讯会是怎样的状况啊?有谁做过啊?

通讯协议是一样的,各自对应的数据区域不同,看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E:
对应的数据区域? Y0对应的是什么 D0呢? 在哪能找到啊???

楼主(2010-03-10):
引用 网友E:

请问 lesing  【:01 05 0500 FF00 F6 0D 0A】 中的   05  是什么意思??   0500 和 FF00 呢???  想不通了啊   很不解。。

求教啊~~

05就是单个线圈强制功能,0500是Y0 的地址,FF00是置1(输出),000是强制为置0(无输出)

楼主:
用MODBUS通讯,修改从站的D寄存器里面的数值,然后通过判断数值来输出,这个方法可以

用MODBUS强制Y0输出失败,用RS强制输出Y0失败,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程序已测试成功,分享给各位

主站

从站

网友G:
非常好!顶!我现在就是想知道多点这样的通信方式!有三菱FX1N PLC跟台达DVP-ES PLC的通信的吗?

网友H:
可不可以做PLC LINK啊

楼主(2010-04-23):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明天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