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S550张力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02-08):
      前不久用ABB的550变频器用在牵引机上做张力控制。刚做了前期调试还没进行生产,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现将调试情况和大家说下。 550的宏选择转矩控制宏,DI3作为速度、力矩切换口,参数按电机铭牌设置。初次辨识运行通过。后面启动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几个问题,在远程和本地控制的时候,无论是速度还是力矩控制,都有400转的速度,监控AI1(速度给定),AI2(力矩给定)都为零,而后更改宏再更改回来清完参数后再启动,本控的时候速度为零,而远程控制的时候还是有400的转速,此时:AI1,AI2都为零,速度上限1500,下限0,转矩上限100%下限0%。编码器连接上了但是没启用,无意中拆掉编码器就正常了。出场调试电机没带编码器没有看带编码器的效果。
而后在另一条相同的生产线上,又出现了一种情况。无论速度还是力矩控制,启动正常(编码器这次没有装上去),给定后也正常旋转,但是力矩控制的时候,力矩给上去后转速最大,再将力矩给为零的话,还是有40转的输出。停止后再启动(力矩给定为0),转速为零。个中原因还不明,哪位大侠能解答下?谢谢啦。

网友A:
说的很热闹,感觉是不是干扰呀

楼主:
对:lgh6299510 关于

说的很热闹,感觉是不是干扰呀

  干扰的话也不应该是恒定的转速在那吧。几次启停都那样。感觉是固定的偏置。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转矩控制的精度在10%以下是是非常不准的,从静止到零与减速到零是两种切入工作状态.欢迎交流,QQ:1377937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