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使用一台三菱变频器FR-F740遇到如下问题

楼主(2010-02-09):
最近:使用一台三菱变频器FR-F740遇到如下问题,此变频器用在风机上的,上升时间设定50S,上升没问题.下降时间设定80S在停机的过程中总显示oL,查表原因是下降时间短,或者是再生制动照成的.根本就没加制动电阻. 请问是那一种原因?

网友A:
量量制动电阻阻值,应该是制动回路的问题

楼主:
根本就没加制动电阻.

网友B:
你好,永正电气的全矢量变频器可设置F3.08制动转矩限制功能设置为20%,即使把减速时间调到0.1S,也不会出现过压故障.技术QQ:1377937907.

网友C:
你的变频器是多少KW?三楼的说话根本就没根据!减速时间和变频器的功率和负载有关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D:
哥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风机停后因为惯性原因电机产生反馈电动势,这时需要变频器的续流保护电路来消耗掉,你不接刹车电阻,怎么去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