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电池拔开几小时,内部程序就丢失了 吗?

楼主(2010-02-09):
  提个菜鸟问题,PLC的电池拔开几小时,内部程序就丢失了吗?一般多长时间丢失?

网友A:
电池只对内存数据或者掉电保持数据有效,内部程序有E2ROM或者FROM存储,不会丢失

网友B:
三菱FX系列没有加存贮卡的话,几分钟后程序会丢失

网友C: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牌子的PLC了,一般都会丢失的

楼主:
我在松下FP1-C40上遇到过,电池无电停机一段时间程序就丢失的情况。

网友D:
换上电池又好了的话可以证明程序没掉,可能只是参数掉了

网友E:
用户程序在电池拔掉3分钟后会丢失,PLC内部程序是厂家固化在里面的,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F:
吧程序复制一份不久可以了!装上后再下载进去!

网友G:
你的确定一下PLC 的型号啊

网友H:
一般PLC  有电池的如果拆掉电池几小时的话程序是会掉的。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I:
这个不一定 ,要看你是什么型号的 。我用的都是omron的 , 从来没有装过电池,程序也没有丢失过的,其它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J:
确如11楼。欧姆龙我还试过,故意拔下电池,看看多长时间程序会掉。。没试出来。反正两天没有问题。

网友K:
贝加莱的掉电丢失一部分数据,其他程序不会丢失

网友L(2010-03-23):
看程序是用什么存储的,如果是EEPROM就不会丢

网友M:
一般程序不会丢失,但是内部存储器的数据会丢失,也要看具体什么系列的PLC。

黄昏?

网友:
三菱PLC拔下电池用户程序不会超过10分钟就会丢失。

网友N:
要看你把程序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O:
   一般PLC 的电池拿掉后,只要PLC的电源不断,一般程序都不会丢失的。但PLC电源断电后就会丢失了

网友P(2010-04-27):
日本进口元器件 中国制造
打造中国可编程控制器PLC第一品牌
技术;绝对领先 质量;绝对保证
信誉;绝对第一 价格;绝对优惠
本公司大量生产可编程三菱PLC 和各种文本显示器
FXIS系列: GX1S系列:
FXIS-20MR/MT-001 GX1S-20MR/MT-001
FXIS-30MR/MT-001 GX1S-30MR/MT-001
FXIS-14MR/MT-001 GX1S-14MR/MT-001
FXIS-10MR/MT-001 GX1S-10MR/MT-001
FX1N系列: GX1N系列:
FX1N-40MR/MT-001 GX1N-40MR/MT-001
FX1N-60MR/MT-001 GX1N-60MR-MT-001
单板系列: 新品上市
SLIS-32MR-4AD SLIS-30MR/MT-B
SLIN-40MR-B SLIN-40MR-4AD-2DA
文本系列:
MD204LV4/V5/V6 MD306LV1.0 OP320
FX2N系列:
FX2N-26MR-2AD-2DA FX2N-30MR/MT-001
一体机:
HX-20MR/MT-001
如有需要请联系 QQ531378071
联系人;余勋
联系电话;15919814719
座机;0755-28133996-866

网友Q:
一般是不会丢失的,用户程序一般是写入E2ROM中,只有一些数据单元是需要电池供电保持的,你的这种情况会丢失一些数据而已。

网友R(2014-10-08):
看是哪个区的数据了,数据区的会丢失。

网友S(2016-04-15):
要看是什么类型的存储方式了

网友T:
在学习中           支持一下

网友U(2016-12-19):
OMRON的产品,除了电池,主板上还有超级电容保持数据。

一般来说,超级电容在PLC通电少量时间后(就是超级电容充电了,比如10分钟),然后关闭电源,拔出电池,对内存的保持时间,老的PLC系列,大致都是4-5天,和气温以及电路板干净不干净有关。气温高,时间短一点。要不然谁敢换电池啊?OMRON作为世界大厂连这个都考虑不到那还能生存哪?我从最老的C20机都用过。

电池方面,原装的话,最高寿命我经历过的是一个电池跑了12年,没看见更长时间的,看见11年,12年的最高。我起码搞过2000台各式各样的OMRON。

网友U:
大部分OMRON停产机器,都是好东西,现在越做越差,速度越来越快,体积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强,但是可靠性越来越差,因为电路板线路过细,比如电镀行业,有微弱腐蚀性,CJ系列简直就是没法用,老的阿尔法系列在电镀行业里OMRON占有绝对地位,因为指令超级灵活,适合电镀线编程。线路版够粗。电镀行业里老的OMRON,比如C1000H,一台CPU跑20多年没坏我都见过很多,而且有湿气和微弱腐蚀性,厂家让CPU24小时不断电,这样就没湿气了,因为空气热气朝上流通,所以腐蚀性也降低。最长的用过24年,亲身经历,因为有的PLC比如带F的,从来没换过。

网友U:
罪犯,造假货的罪犯!见到就想打你!

网友V(2017-07-10):
不同的PLC电池的功能不一样,有的只是保持数据用,程序存在内部存储器或者存储卡里,有的电池也有保持程序用,具体用哪一款PLC,查手册确认好了电池功能再用。

西门子200的PLC电池只用来在PLC断电后保持数据,主要PLC硬件没故障断电后程序不会丢,但是断电超过一年,即使有电池保持数据还会丢失。

200 smartPLC电池是保持时钟用的,没有电池的话,程序和保持数据都不会丢

300PLC 必须插入MCC开才能用,不装电池长期断电程序也不会丢

网友W:
程序在EEPROM的,程序不会丢,在RAM中的,估计2分钟就丢了。

网友X(2017-12-21):
欧姆龙的好像是5分钟之内要安上电池,不然的话保持的数据会丢失,但是程序和数据块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