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的密码是:《中文》

楼主(2010-02-09):
使用破*解软件后显示的密码是中文,在编程软件里输入不了,程序不可以上传。

网友A:
换个解 密软件试试

www.ytleader.cn

楼主:
2楼是做广告的吧,现在解*密软件泛滥了

解*密软件试过几种了,只有这个显示密码,其他的上面有字符一闪而过,显示空白

网友B:
不准确吧???楼主???

楼主:
4楼,是什么不准确啊?

网友C:
方法很多啦,有空交流,研究了许久,以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试试,现在的新产品可能都屏蔽了         1.监视D1013和D1014 ,鼠标移到后面数值上右键单击,鼠标移到监控数值形态上选择ASCII ,这时在当前值(16bits)上显示的就是密码,D1013和D1014上的分别为密码的前两位和后两位              2.rs485口上传/下载程序,而且它不会向你要任何密码           3.长时间强制m1069 为off ,再做上传处理即可         4.借用MFC软件如楼上的那个软禁,网上很多地方可以下载的

网友D:
呵呵,楼主真会开玩笑,你用台达的PLC设个中文的密码试试.

网友E(2010-03-12):
好像没法解,中文可以在下载程序时同时下好

网友F(2010-10-10):
可以解 qq:513301592

网友G:
这个软件要记忆的,要先输一次密码才能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