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PLC 上传程序时出现块版本不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2-09):
用s7 micro win v4.0 sp6 和CPU 224 CN plc 上传程序时出现如下错误:怎样解决?

Block version is a newer version and canot uoload!

网友A:
micro win v4.0升级到SP7试试

网友B:
SP6可能没安装好,重新装一下。按道理SP3以上就支持CN的了。

网友C:
我有同样的问题,CPU226CN MICROWIN V4.0SP6用PPI/PC电缆USB接口。应该版本够了,求教

网友C:
224与224CN的区别是MICROWIN中的语言要设成CHINESE,在TOOLS中,我今天已经试过了

网友A:
除了升级补丁之外,还需要考虑操作系统与micro win 版本的兼容性。尤其是不推荐HOM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