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转

楼主(2010-02-09):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20A.

伺服已开启,输出电压也过来了

就是电机不转?怎么回事呢

我量出的输出电压为100v?正常吗?

输入为220V

网友A:
你那系统或者伺服驱动器上有没有报警信息提示?或者给定信号没有给过来?比如你的伺服设置在速度模式,却没有给上速度信号,或者在位置模式却没有输入位置指令信号到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