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工作的欧姆龙系列的PLC,简单的拔掉其中的输入模块就显示ERR吗?

楼主(2010-02-09):
     正常工作的欧姆龙PLC    SC1G CPU45-V1,断电后,拔掉其中的全部或部分输入模块,再通电就显示ERR吗?

网友A:
很明显是的,在你PLC能正常运行的时候在CPU里面是建立了一个IO表,里面已经注册了机架上的所有模块的"资料",当你把模块移出后IO表自然与实际不符就报错

网友B:
下载原有程序,复位清除PLC上的程序,重传原有程序上机,重新运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