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一个西门子6SE70出厂调试和现场调试的基本步骤,有漏的地方希望大家补上。

楼主(2010-02-09):
6SE70控制板上的芯片大家用的基本都是A5E00295034芯片吧,我就把我们经常调试的基本步骤写下,献丑了

1、检测IGBT管子好坏。拔下每个驱动管脚,万用表检测电阻是否从0到无穷大变化,是的话正常。

2、上直流560V控制电,测IGBT驱动管脚负压(根据功率段的不同因此驱动电压也不同,在此以75KW为例)是否有-10V,有为正常,查看直流母线参数r006,用万用表检测直流控制电电压,查看是否一致。

3、修改参数。按75KW功率段设置,先修改功率段:P60=8—P70=91—P60=1—P60=2—P970=0,复位后查看以下参数是否正确。功率段P70=91,直流母线P71=540,额定电流P72=146,额定功率P73=75。

4、修改调试电机参数。选择菜单P60=5—开/闭环控制P100=1—电机额定电压P101=380—电机额定电流P102=146—电机额定转速P108=980—自动参数设置P115=1—电机热时间参数P383=0,修改完后改P60=1,限制电流P128=146。有的参数本身已默认。设置完参数后在控制电状态下标量启动,将频率增加到20HZ,用示波器查看IGBT驱动管脚波形是否为方波。正常后,在直流母排端加24V电池,用示波器检测UVW三相输出波形是否为方波。

5、控制电调试一切正常后,接主电。确保接上主电一切正常后启动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切主电接电机,然后启动,检查电机正反转,若正转,将频率加到20HZ,用钳表检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同时查看电流参数r004,看是否与钳表一致。

6、电机在标量状态下能正常运转后,停止运行,开始对变频进行优化(自学习)。参数设置如下:P60=5—P100=3—P60=1—P128=146—P515=1—P536=25—P462=40—P464=50,设置完成后,再检查最大设置电流P128是否为146,检查完毕后,开始优化。优化过程如下:直流静态电机数据P115=2,待显示A078后按启动,开始静态参数优化。空载测试P115=4,待显示A080后按启动,开始空载优化。n/f调节优化P115=5,待显示A080后按启动,开始n/f优化,直至完毕。优化过程中常遇见的报错有:F107——电流传感器信号问题,F114——静态辩识参数的时候时间过长。

7、优化完成后,开始带电机加载,一般情况可以从感官反应出优化后的电机转的特平稳柔和,声音比标量状态下好的多。

               以上基本是我们调试的大概过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些帮助,本人也刚调试西门子6SE70出厂不算很久,难免有遗漏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帮忙补上。

楼主:
对于端子控制和编码反馈这块,一般都是以默认的状态下写入参数,因此一般情况下调试是不用做改动,只有到工作现场才根据实际对这些外围断口进行调试设置。

网友A:
学习了。很有帮助。好文章,感谢楼主。

网友B(2010-03-27):
太强。请问各位高手,我只是简单的设置几个开始参数。就自学习。这样能不能烧电机或变频器有损伤

网友B:
补充一下。只是把电机标准,及电源电压及一些我知道的东东输入进行。然后就自学习。这样会有伤害吗?

急等回复。

网友C(2011-02-12):
电机不能反转的  尽量不要试   我们就曾经不知道哪个参数设置错了  导致电机反转 直接给一台30多万 的水泵打了个稀巴烂

网友D(2011-06-23):
您好。我是源亦电气无锡办事处的。。我司西门子传动备件火势销售中!
电源板C98043-A1600-L1/CUR/CUVC/CUD1/主板C98043-A7001-L1/L2(6RY1703-0AA00)
电源板C98043-A7002-L1 (6RY1703-0DA01)
电源板C98043-A7002-L4 (6RY1703-0DA02)
通讯板C98043-A7006-L1(6RX1700-0AK00)

欢迎询价!!!私聊!!!谢谢!!!
15061478503吴 QQ165758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