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固态接触器和无触点接触器

楼主(2010-02-09):
固态接触器和无触点接触器是不是同一种接触器,
它们什么牌子的最好,有没有220V

网友A:
cha bu duo ba ,

网友B:
没用过无触点接触器,你说的220是指输入电压吧,220的输入电压是可以的,控制电压一般是24V或12V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