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一启动压降的厉害,该怎么解决???可以购买元件

楼主(2010-02-10):
一套电控系统,进线400v,主回路上有2台300kw的电机,配置软启动,有400转220v电源 再转24v的监控系统

当电机启动后 照明暗下来,监控系统屏幕暗下来大概2分钟才能够恢复 ,测量下降到220v下降到160多v,

该如何设置啊????主要是24v的监控系统不能因为电压下降太厉害而暗下来

是给24v供电系统加什么东西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下的压降啊???

网友A:
24V的监控系统你可以用稳压电源供给!你这个电压确实降得慢厉害的!尽量减少线的距离或者增加线的截面积来减小压降!

网友B:
配软启动都压这么多,一般情况下是变压器容量小了、或者电缆太长了。

换变压器和电缆都不是轻松的事儿,既花钱又费事。如果有可能,变压器下面其它设备不起动的情况下,尽可能先起动这两台大电机,然后再由大到小起动其它设备。另外,全负荷工作时看各设备终端电压多少,如果低于380,可考虑把进线变压器的输出向上调一档。

网友C:
能不启动的先不要启动,先将此电机启动,稳定后在将其余 的电控顺序启动

网友D:
1。400v转220v电源变压器换大点。

2。24V电源改用宽输入电压范围的开关电源。

网友E:
用变频启动就可以啊!

网友F:
主要是你的变压器容量太小,电机启动能下降这么多的还是比较少见。你可以将软启动器的启动时间设定的更长些,加稳压电源不知能不能好使,实在不行可以用UPS吧,你的监控系统的容量应该不是很大,小的UPS还可以接受。

网友G:
1,调节变压器档位;2,更换变压器

网友H:
给那套24V供电的系统上 装个 UPS

网友I:
还是装220V的UPS给24V供电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