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块与现场设备硬线连接距离问题

楼主(2010-02-10):
目前有个项目采用1756  L62控制器 本地机架配置模拟量模块,用FLEX IO扩展远程机架全部数字量模块,问题现场设备最远400米的样子,不知道这个距离直接硬线电缆硬线连接到PLC ,数字量和模拟量信号是否可以正常采集,电缆型号如何?那位高手有这个距离的项目经验,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ControlNet可以实现,400米的距离,可以采用普通中继器,如果距离还要远,可以使用光纤中继器。

网友B(2010-03-15):
看楼主的意思是本地机架采集模拟量信号,远程机架采集数字量信号,是这样吧?

如果400m的距离采集模拟量信号我个人感觉有点远,我认为模拟量的设备距离那个站近就把信号传到哪,然后通过网络再传给CPU比较合适。数字量还好点,400m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