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BCD码负数如何表示

楼主(2010-02-10):
请问,BCD码负数如何表示.

1001 1001 1001 1001是等于9999 那--9999怎么表示.我指的是8421BCD有权码.

网友A:
PLC内BCD没有负数格式,运算出来的BCD负数是通过P_CY来表示负号。您可以自己定义,例如-90为8090或者F090。

http://www.fa.omron.com.cn/support/Q&ADetail.jsp?question_id=133542

楼主要学会搜

网友A:
  尽量少用BCD码,因为表示的范围较小,OMRON的指令也在抛弃BCD码

网友B(2010-04-09):
HMDTY - BCD-6 六位BCD码转换数显表
PLC 直接通过8421码驱动数码管 总线结构 每增加一台显示表,PLC只需多加一个输出点。
http://mhm-sh.com/bcd06.htm

HMDTY - BCD-4 四位BCD码转换数显表
PLC 直接通过8421码驱动数码管 总线结构 每增加一台显示表,PLC只需多加一个输出点。
http://mhm-sh.com/bcd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