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S7-200 PID的控制精度?

楼主(2010-02-10):
我经常采用S7-200控制加热或制冷,带TD400C文本显示,但控制效果不太理想,10立方米的空间,能控制在200±1度,在怎么调,也调不好,而以前采用FP93控能控制在200度,温度基本上不变。我现在想自己编写PID程序,但不知道采用那种算法好,请各位控友一起探讨?

网友A:
你的程序呢?看看

体积比较大、加热方式、测量点都影响你的效果。一度的精度算比较精确了。

网友B:
温控表的PID肯定比PLC的要好吧

网友C:
温度调节要求不太高时,就用S7-200的PID指令,要求高时,

用温控器,高级的温控器可以跟S7-200通迅

网友D:
哪里有可以和200通讯的温控表360292631,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