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交通信号灯完整版

楼主(2010-02-10):
下面为书中第7节的实例改编,书中的实例不可综合,更改后,ISE综合已OK,
开发板尚未拿到,只能软件仿真,呵呵,盼高手斧正。。。。

verilog 源码如下, 激励测试代码可以采用书上原有的,把时间参数修改下就OK了.

`define TRUE 1‘b1
`define FALSE 1‘b0

module TrafficCtrl(hwy, cntry, Xsig, clock, clear);
output 【1:0】 hwy;
output 【1:0】 cntry;
input Xsig; // if true, car in cntry; else no car .
input clock;
input clear;

// de clare hwy, cntry are registers
reg 【1:0】 hwy, cntry;

// traffic light state
parameter RED = 2‘d0,
YELLOW = 2‘d1,
GREEN = 2‘d2;
// state define //hwy cntry
parameter S0 = 3‘d0, //GREEN RED
S1 = 3‘d1, //YELLOW RED
S2 = 3‘d2, //RED RED
S3 = 3‘d3, //RED GREEN
S4 = 3‘d4; //RED YELLOW

parameter DELAY0 = 4‘d0,
DELAY1 = 4‘d1,
DELAY2 = 4‘d2,
DELAY3 = 4‘d3,
DELAY4 = 4‘d4,
DELAY5 = 4‘d5,
DELAY6 = 4‘d6;

// inner state variable
reg 【2:0】 state;
reg 【2:0】 next_state;
reg 【3:0】 stateChgDelay;
reg pllDiv2; //时钟分频---下载测试前根据时钟再考虑PLL分频

task TrafficClockDelay (input clkDiv, inout 【3:0】 delay);
begin
if(clkDiv)
begin
case(delay)
DELAY0: ;
DELAY1: delay = DELAY0;
DELAY2: delay = DELAY1;
DELAY3: delay = DELAY2;
DELAY4: delay = DELAY3;
DELAY5: delay = DELAY4;
DELAY6: delay = DELAY5;
default:delay = DELAY0;
endcase
end
end
endtask

always @(posedge clock)
if (clear)
begin
state = S0; // reset control state
pllDiv2 = 1‘b0;
end
else
begin
state = next_state;
pllDiv2 = ~pllDiv2;
end

always @(state)
begin
hwy = GREEN; // default value
cntry = RED;
case (state)
S0: ; // using default
S1: hwy = YELLOW;
S2: hwy = RED;
S3: begin
hwy = RED;
cntry = GREEN;
end
S4: begin
hwy = RED;
cntry = YELLOW;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always @(pllDiv2,state, Xsig)
begin
TrafficClockDelay(pllDiv2,stateChgDelay);
case (state)
S0: if(Xsig)
begin
next_state = S1;
stateChgDelay = DELAY3; // yellow to red delay
end
else
next_state = S0;
S1: begin
if (DELAY0==stateChgDelay)
begin
next_state = S2;
stateChgDelay = DELAY2; // red to green delay
end
end
S2: begin
if (DELAY0==stateChgDelay)
next_state = S3;
end
S3: if(Xsig)
next_state = S3;
else
begin
if (DELAY0==stateChgDelay)
begin
next_state = S4;
stateChgDelay = DELAY3; // yellow to red delay
end
end
S4: begin
if (DELAY0==stateChgDelay)
next_state = S0;
end
default: next_state = S0;
endcase
end
endmodule

附软件仿真结果: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