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接地电阻的标准值是多少

楼主(2010-02-11):
各位高人:
有机械设备接地线要重新配接,测试的接地电阻不知是多少为标准,
吸尘管道的接口处要跨接地线吗,彼此触是良好的

网友A(2010-04-10):
机械设备重复接地电阻不少于十欧姆。吸尘管道的接口处要跨接地线,就算彼此触是良好也不行,因为有可能会松动,除非你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