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多的问题

楼主(2010-02-11):
关于变频器一拖多同时启动的问题,需要注意的一般是不是以下几个方面:一、各个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要小于变频的额定电流;二、各电机的电缆总长度不要太长;三、各个电机上要加装独立的热继电器。不知道以上对不对,另外我还想知道,一拖多的时候对下面各个电机的功率有没有要求呢?是不是各个电机的功率要相同,还是可以带不同功率的电机,只要保证总电流合适就可以?各个电机电缆的总长度一般不超过多少米?

网友A:
一拖多的问题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在V/F控制模式下,应该是不行的吧,因为V/F曲线没有办法选择呀。呵呵,有兴趣的话到我的网站www.fix4u.cn技佳电路板维修网一坐,交个朋友也是不错的。

网友B:
应该行我们正用着呢。

网友C:
楼上的邓兄请分享一下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