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温度高不高?

楼主(2010-02-11):
请问各位大侠,有一功率为45KW(额定电流84.2A)的电机,B级绝缘,工频运行,电机运行电流为85A,电机散热片上温度为67度,该运行温度高不高?另,按照绝缘等级,其
允许最高温升为多少?

网友A:
绝缘的温度等级 A级 E级 B级 F级 H级
最高允许温度(℃) 105 120 130 155 180
绕组温升限值(K) 60 75 80 100 125
性能参考温度(℃) 80 95 100 120 145

如果电机按老标准制作的,初始环境温度按0度计,估计绕组温升差不多达到允许值80度了,但尚未达到最高允许温度130度。绕组温度与机壳温度一般差个10度20度的。

电机如果老牌质量好的,可以运行。如果是最近这些年出产的杂牌电机,恐怕寿命不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