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p243-1模块 s7-200与pc机进行通信

楼主(2010-02-12):
各位工控朋友: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先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吉祥!

问题:现在我有带有以太网卡的pc机、 cp243-1模块 、 s7-200一台 、 ppippi usb编程电缆 、 wincc6.0软件和pc acess V1.0 、 MicroWin 、 网线与一个交换机

第一步Set PG/PC Interface对话框,选择pc/ppi协议,pc机与plc通信连接。

第二步进行以太网向导,配置cp234-1时,我把cp243-1配置为SERVER,我的pc机的ip是122.230.219.40,那么我给cp243-1配置的ip是122.230.219.41,配置完后,下载到plc,断电后再通电

第三步配置pcaccess时,Set PG/PC Interface对话框,选择TCP/IP协议的以太网卡,(通信连接中在远程ip地址设置就是刚给cp243-1配置的ip),通信连接后进行配置pcaccess

这样的大致步骤是否正确? 在第一步中Set PG/PC Interface是否要选择TCP/IP协议的以太网卡?

网友A:
s7-200是低档一体机,如果不用以太,就用高速原装PPI线通迅不行?

网友B:
选择PPI电缆没有什么问题

pc acess V1.0 的版本有点偏低,升级到SP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