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故障报警16

楼主(2010-02-12):
松下伺服驱动器故障报警16

先利用伺服驱动器本身提供的试运转功能来试验电机能否运转正常。将电机的编码器接入伺服驱动器的相应端口,将四伏驱动器的u,v,w三端接入电机的对应端,由于做空载试验。进入松下伺服的试运转功能后,电机开始运转,大约6-7秒后停止,报警显示是过载错误,关闭电源,重新试运转仍然出现同样的情况,而且渐渐感到电机外壳开始发烫。

电源线新换的!24V也是,接线都很正常

网友A:
ALM16是过载报警是否电机?是不是电机上带抱闸,而抱闸没有充分打开?

网友B:
报警前运转的几秒正常么?有没有明显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