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如何让三菱伺服电机动起来?小白问题……求详细解释……

楼主(2010-02-12):
用三菱Q系列的PLC(PLC CPU用Q02(H)、运动CPU用Q172 CPU)连接三菱的MR-J2S-40B伺服放大器。
如果要让电机转起来应该置位哪些软元件阿?
我在运动CPU的SFC程序里面置位了以下软元件。
M3200 —— ALL SERVO ON
M3202 —— AXIS #1 JOG FOWARD START
然后给D640赋予了JOG速度。
但是,电机就是不动……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你需要手动控制,那么就需要按照配线图上的说明接好相关接线,最好在控制转向的接点间加接开关。避免开上电就转。

网友B:
只要马达和伺服接好,就可以实现JOG运行。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已经自己解决了问题了~~~
都在PDF里面写着呢~~~~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