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柴油发电机原理图

楼主(2010-02-12):
那位师傅有柴油发电机   发电机部分份原理图     最好是详细一点的   本人是个莱鸟  希望高手师傅们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请说明具体柴油发电机型号,

网友B(2010-04-01):
            哪位师傅能告诉我160KW柴油发电机尾部四组电刷接触不良时,发电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每次发电的时候不正常我的师傅就要我用沙纸放到上面让发电机转的时候磨上一会儿。

网友C(2010-05-01):
那样可以呀,不如换一个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            哪位师傅能告诉我160KW柴油发电机尾部四组电刷接触不良时,发电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每次发电的时候不正常我的师傅就要我用沙纸放到上面让发电机转的时候磨上一会儿。
那是供给发电机的励磁线圈电流的,接触不好的话,输出电压就不稳了。

网友E(2011-02-06):
那是给转子励磁线圈的,接触不好的话,输出上压的有功功率会变小。。导致负载能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