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上的主轴电机 原理与应用

楼主(2010-02-13):
几个同事在那捣鼓旧光驱,好奇,就一并过去看了看, 他们想用上边的主轴电机做一个简单的转动部件。 由于之前只弄过步进电机,没弄过这个, 这种主轴电机是无刷电机,控制线较多, 从电机上引出的线共11根:6个驱动信号,3个检测信号,2根电源线。实物照片如下(我自己没拍,在网上找了一个,实物和这个是一样的):

转载请注明出处: 青藤门客播报站

下边我们先看看无刷电机的相关特性及工作原理吧:

直流无刷电机是同步电机的一种,也就是说电机转子的转速受电机定子旋转磁场的速度及转子极数(P)影响: N="120".f / P。在转子极数固定情况下,改变定子旋转磁场的频率就可以改变转子的转速。
直流无刷驱动器包括电源部及控制部如图 (1) :电源部提供三相电源给电机,控制部则依需求转换输入电源频率。

不论是直流电输入或交流电输入要转入电机线圈前须先将直流电压由换流器(inverter)转成3相电压来驱动电机。换流器(inverter)一般由6个功率晶体管(Q1~Q6)分为上臂(Q1、Q3、Q5)/下臂(Q2、Q4、Q6)连接电机作为控制流经电机线圈的开关。控制部则提供PWM(脉冲宽度调制)决定功率晶体管开关频度及换流器(inverter)换相的时机。

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原理

要让电机转动起来,首先控制部就必须根据hall-sensor感应到的电机转子目前所在位置,然后依照定子绕线决定开启(或关闭)换流器(inverter)中功率晶体管的顺序,如 下(图二) inverter中之AH、BH、CH(这些称为上臂功率晶体管)及AL、BL、CL(这些称为下臂功率晶体管),使电流依序流经电机线圈产生顺向(或逆向)旋转磁场,并与转子的磁铁相互作用,如此就能使电机顺时/逆时转动。当电机转子转动到hall-sensor感应出另一组信号的位置时,控制部又再开启下一组功率晶体管,如此循环电机就可以依同一方向继续转动直到控制部决定要电机转子停止则关闭功率晶体管(或只开下臂功率晶体管);要电机转子反向则功率晶体管开启顺序相反。

基本上功率晶体管的开法可举例如下:

AH、BL一组→AH、CL一组→BH、CL一组→BH、AL一组→CH、AL一组→CH、BL一组

但绝不能开成AH、AL或BH、BL或CH、CL。此外因为电子零件总有开关的响应时间,所以功率晶体管在关与开的交错时间要将零件的响应时间考虑进去,否则当上臂(或下臂)尚未完全关闭,下臂(或上臂)就已开启,结果就造成上、下臂短路而使功率晶体管烧毁。

当电机转动起来,控制部会再根据驱动器设定的速度及加/减速率所组成的命令(Command)与hall-sensor信号变化的速度加以比对(或由软件运算)再来决定由下一组(AH、BL或AH、CL或BH、CL或……)开关导通,以及导通时间长短。速度不够则开长,速度过头则减短,此部份工作就由PWM来完成。PWM是决定电机转速快或慢的方式,如何产生这样的PWM才是要达到较精准速度控制的核心。

转载请注明出处: 青藤门客播报站

理论有了,那我们的光驱上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我们还是需要查清楚得,否则没法旧物改造啊! 经过详细的电路反工程,其实也就两层板,我们呢,只跟着电机 的11根线周边的电路,找到与这11根线相连的线路就可以搞清楚电机的主要控制线路了。 其实最关键的是6根信号线,但由于不知道哪6根是信号线,所以全反跟踪了一下。 最后集中在了一个电机驱动芯片上,BA6849FM。查了下相应的DATASHEET,典型电路应用如下:

有了这个,我们就基本清楚了, 电机可以由芯片控制,我们只需改造输入端即可。问题已经转变到了PIN-21与PIN-22, 再对照下资料, 对这两个脚进行控制就OK啦。 剩下的就是具体的实施问题了。

你手边的旧光驱都用来干嘛了呢? 上边的电机是不是都可以拿来改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