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0-02-14):
设备中使用台达DVP80EH00R PLC做主控,机械手用台达开集极ABZ三路输出编码器定位;现在电路连接上后,C251不计数;但是用C235(软件计数器)可以正常计数;请教各位高手:软件计数器和硬件计数器之间需不需要设置什么来切换?旋转编码器时,X0、X1交替闪,说明编码器是有输出的。急啊,哪位知道的帮帮忙;先谢了!

电路接法

网友A:
台达的不是很清楚,最好看下手册看看,如果是台湾永宏PLC的话硬件计数是要用设置的

网友B:
需要设置一些特殊功能继电器和寄存器.例如 是外部触发计数还是内部触发.是外部触发复位还是内部触发.

网友C:
C235 只是单相的计数器啊 它的计数点就是X0 所以您的可以计数 C251 是2相2输入 且有启动 复位信号 所以您上诉不会计数

网友D:
楼主,如果C251的启动和复位信号不用的话,用M标志禁止掉试试。

2相2输入的只有1相信号输入不计数吗?请高手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E(2010-09-15):
遇到同样问题,ldm1000  dcnt c251 k99999 在ER机型可自动计数,但在EH机型不计数。同样A B两相输入X0  X1 。EH是否需要特别设置,请高手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遇到同样问题,ldm1000  dcnt c251 k99999 在ER机型可自动计数,但在EH机型不计数。同样A B两相输入X0  X1 。EH是否需要特别设置,请高手指点。

EH中多了X2复位、X3启动的功能。可以设置M1264=1关闭此功能。

网友G(2011-04-16):
这几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可都无法解决

请问楼主你解决了吗

qq:275787646

网友G:
楼主问题已解决 请不要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