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样实现现场和远程同时控制?

楼主(2010-02-15):
想用S7-200PLC做套系统,既能现场控制,又能远程监控(不太远,可能三十米,办公室电脑控制),有什么好的方案?

我的想法是采用224XP,带双PPI口,一个口现场连触摸屏,另一个口连组态软件,在办公室也能远程监控(可能算不上远程),这个方案行得通不?PPI能通多少米?

网友A:
完全没问题,PLC的通讯口不是标准的RS485,西门子推荐的是不超过50米,实际上超出很多也没问题

网友B:
可以呀,办公室:用长的485线从S7-200柜接到办公室,再在办公室里用485/232的PPI转换器,

30米根本不在乎,我的一根485能传150米呢

网友C:
能说出具体方案吗???????

网友D:
用CP243以太网模块吧,上位机组态软件通过PC Access和s7-200通信

楼主:
5楼的请问一下

采用你说的方案有什么好处?我说的如果可行,不但省以太网模块,而且也简单些啊

网友E:
五楼的价钱会高的

1楼和2楼的方案是可以的

但是呢你用五楼的升级更加好吧

楼主:
CP243以太网模块差不多2000多吧,

PC Access也差不多2000多吧,

要多投好几千呢

网友F:
串口0和串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