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R R1,=0x12和LDR R1,0x12 有什么不相同啊?

楼主(2010-02-16):
请教LDR R1,=0x12和LDR R1,0x12 有什么不相同啊?

楼主(2008-05-17):
请教:
LDR R0,=LED_TAB ;加载标号地址

LDR R0,LED_TAB
有什么不相同啊?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用 LDR R0,=LED_TAB ?
在什么情况下用 LDR R0,LED_TAB ?

谢谢!

问题点数:20 回复次数:4 修改 删除 举报 引用 回复

发表于:2008-05-30 17:33:541楼 得分:0
帮顶!

修改 删除 举报 引用 回复 发表于:2008-05-30 18:18:332楼 得分:0
一条指令译成机器码只有32位,而你ldr r0,0x12345678 这样如何能够放在一条机器码里,因为你后面的立即数就32位了, 所以 ldr r0,=0x12345678 是一条伪指令,有=号的都是伪指令,是要转换成几条机器码的,我也记不清楚了,这些问题看书就能解决了

修改 删除 举报 引用 回复

发表于:2008-05-31 17:16:363楼 得分:0
寻址方式不一样。。。
ldr r0,0x12345678 是将内存0x12345678地址中存储的数据搬到r0寄存器中
ldr r0,=0x12345678 可以理解为:将立即数0x12345678放到r0寄存器中

修改 删除 举报 引用 回复

发表于:2008-05-31 17:43:254楼 得分:0
搞混了。。。ldr r0,0x12345678 是楼上说的那样

修改 删除 举报 引用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