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400变频器经常出现COMM LOSS一闪一闪的报警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2-16):
ABB ACS400变频器经常出现COMM   LOSS一闪一闪的报警故障,是什么原因?变频器还一直在工作着,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A:
显示通讯报文丢失故障,只是有一些时候通讯故障,报文通常是一次发送没有反应,就连续发送几次,如果仍然没有反应,就报通讯故障,你这可能是偶尔丢失几次报文,如果仍然可以工作,就不碍大事。

网友A:
如果想消除此故障,调整一下报文响应时间。

网友B:
面板有问题了。你的是大盘。盘没有和cpu板插好。 还有就是面板坏了

把它拔掉吧。不用也行

楼主:
请问:报文响应时间在哪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