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萨尔多直流调速器主从电机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0-02-16):
我公司现有一台GK400的密炼机,采用两台1250KW的直流电机,配套使用安萨尔多直流调速器进行控制,现出现主从电机不同步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从电机速度不稳定,空载时能听到联轴器处的撞击声,求解决方法

网友A:
从机没有报故障吗

网友B:
我们就是用安萨尔多的直流调速器,主从控制,呵呵,感觉好比较好

楼主:
从机不报故障的,现在感觉好点,撞击声音较小

网友C(2010-11-25):
可能是编码器故障,换个就可以了。我们这也出过。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