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问题

楼主(2010-02-16):
我公司ABB ACS800的温度普遍较高,不知道是不是共性问题

网友A:
共性。都是这样的问题。也是abb变频器容易坏的原因

网友B:
尺寸太紧凑了~  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C(2010-03-31):
你指的是哪部分温度高?

网友D:
整流,逆变都是这样~

网友E(2010-08-20):
2,3楼的说得对